AI 胡说八道?

楼主(2025-06-16):
弹性和韧性有何区别?

网友:
钢材弹性描述的是材料受力变形后恢复原状的能力,而韧性则体现材料在断裂前吸收能量的能力。这是两个不同的物理概念。

网友(点评):
真的吗?我怎么觉得“韧性”也要能恢复原状?否则铜的韧性就是无限好了。

网友(点评):
材料韧性好,表现为受力后不容易断裂。比如硬质合金刀片,硬度太高的硬质合金,韧性必然差,容易断裂;所以有时需要硬度稍低但兼顾韧性的硬质合金刀片

网友:
哪个 AI,deepseek?

网友(点评):
sogou 自带的 “AI搜索”,不知道究竟是哪家。

网友(点评):
deepseek 可能更好

网友:
AI  有很多,
就像人一样,
就算同一个人,也有口票的时候。

网友:
你应该是选错AI了,用DS或者chatGPT试试

网友:
需要根据自己判断的

网友:
今天我去搜膨胀螺栓的标准。AI也是胡说八道。

网友A:
弹性体现在垂直上下形变上,韧性体现在弯曲形变上,两个形变方式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弹性体现在垂直上下形变上,韧性体现在弯曲形变上,两个形变方式不一样

弹性
材质吸收受力、能在不同方向弯曲并且能够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能力。

韧性
材质抗冲击能力,突然敲打一下,不会断裂或者破碎 。

网上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性
材质吸收受力、能在不同方向弯曲并且能够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能力。
韧性

我认为:弹性和韧性成正比关系,在材料属性中,我只知弹性模量,请问哪个属性对应于韧性?
韧性应该是对弹性的不规范说法,或者弹性的特例。
若想反驳我,请举出弹性好韧性差、弹性差韧性好的实物例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弹性和韧性成正比关系,在材料属性中,我只知弹性模量,请问哪个属性对应于韧性?
韧性应该是 ...

你的理解是错误的。比如弹性蛋白纤维。弹性蛋白纤维的特点是具有很强的弹性和回弹性,但是缺乏韧性,即容易断裂
材料的韧性是材料在受到外力作用时抵抗变形和断裂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通过多种指标来量化,其中弹性模量、屈服强度和断裂韧性是三个最常用的参数。下面,我们将详细探讨这三个指标如何用来衡量材料的韧性。
首先,弹性模量是一个材料在受到外力时抵抗变形的能力的量度。它是一个描述材料弹性行为的参数,反映了材料在弹性范围内的应力与应变之间的比例关系。弹性模量越大,材料的刚度越高,即在外力作用下材料的变形越小。这意味着,弹性模量高的材料能够更好地保持其原始形状,因此具有更好的韧性。
其次,屈服强度是材料在塑性变形开始前的最大应力值。当材料受到的外力超过这个值时,材料将开始发生塑性变形,即不可逆的变形。屈服强度越高,材料在受到外力时抵抗塑性变形的能力越强,因此韧性也越好。屈服强度高的材料在受到冲击或压力时,能够保持较好的形状稳定性,从而避免断裂。
最后,断裂韧性是一个描述材料在断裂过程中吸收能量的能力的参数。它反映了材料在断裂前所能承受的最大能量,即材料在断裂过程中抵抗外力做功的能力。断裂韧性越高,材料在断裂过程中吸收的能量越多,因此韧性也越好。这意味着,断裂韧性高的材料在受到外力作用时,能够更好地吸收和分散能量,从而避免断裂。
综上所述,弹性模量、屈服强度和断裂韧性这三个指标是衡量材料韧性的重要参数。它们分别从材料的刚度、塑性变形和能量吸收能力三个方面来量化材料的韧性。在选择和设计材料时,我们需要综合考虑这三个指标,以找到最适合特定应用场景的材料。
例如,在航空航天领域,对材料的韧性要求极高。因为飞机和航天器在飞行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外力的影响,如气流冲击、温度变化等。为了确保安全,这些设备所使用的材料必须具有高弹性模量、高屈服强度和高断裂韧性。只有这样,才能在极端环境下保持结构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此外,在汽车工业中,材料的韧性同样至关重要。汽车的车身、底盘和发动机等部件都需要承受来自道路的各种冲击和振动。因此,汽车制造商在选择材料时,会特别关注材料的韧性指标,以确保汽车的安全性和耐用性。
除了航空航天和汽车工业,材料的韧性还在许多其他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建筑工程中使用的结构材料、医疗器械中的生物相容性材料以及电子设备中的高性能材料等,都需要具备一定的韧性以满足特定需求。

网友(点评):
“韧性可以通过多种指标来量化”,这恰恰表明韧性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

网友(点评):
韧性不是你理解的与弹性成正比。更不是你所说的是一种不规范的说法。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