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子铁芯入轴工装

楼主(2025-06-17):
如图中的轴压入转子铁芯中,并要求做到图中的公差,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工装,价格多少

网友:
淘宝2百块买个手动压力机

网友A:
我们是做产线的,也包含入轴机。一般是电缸压的,下面有个CR12的工装顶在铁芯上(避开注塑区域),上面直接压就是了。

网友B:
装配图是3个子零件
矽钢片叠铆,1个工序

叠铆后压轴,1个工序
你的工装是需要完成哪个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配图是3个子零件
矽钢片叠铆,1个工序

就入轴工序

网友B:
3K到5K,气动压轴工装,含设计+加工+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3K到5K,气动压轴工装,含设计+加工+组装。

有类似的厂家推荐吗

网友(点评):
3楼你可以联系联系,他不是做产线的吗,做工装小菜一碟。实在找不到人,到时再联系我,可以帮你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做产线的,也包含入轴机。一般是电缸压的,下面有个CR12的工装顶在铁芯上(避开注塑区域),上面直接 ...

哥,市场上做出这样的工装大概需要多少钱,可以找哪些厂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市场上做出这样的工装大概需要多少钱,可以找哪些厂家

那我就不知道了,如果是产线可以找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