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450*450*80的方形托盘,之前用的pom嵌套铝板,请问pom用什么材质可替代?

楼主(2025-06-17):
pom的缺点:成本高,密度太大太重了。

打算用ABS的?可以吗?或者大家有别的推荐的吗?

图中黑色的是pom

补充内容 (2025-6-17 14:51):
补充一下:具体是用在搬运物资,在滚筒线上移动,负载50kg。

网友A:
你要说一下工况吧,要不然尼龙,电木,或者老二的弟弟打印,甚至亚克力你都可以考虑,密度都小,成本都低。老二的弟弟打印可能要看什么材料的常规的尼龙烧结便宜耐造,fdm的更便宜了

网友(点评):
啥意思啊

网友(点评):
啥啥意思啊?

网友:
老二的弟弟

网友:
POM成本太高了,ABS+PC应该可以。

网友:
什么要求啊 隔热 耐磨还是什么的

网友:
我感觉ABS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说一下工况吧,要不然尼龙,电木,或者老二的弟弟打印,甚至亚克力你都可以考虑,密度都小,成本都低。 ...

神经三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