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同步夹紧机构的设计

楼主(2025-06-17):
我想问下各位大神,这个同心夹紧机构的最上面的这个圆盘的圆弧槽是怎么设计的?有没有啥标准或者设计理念,还是只要一个最高点和最低点,圆弧随意定,只要圆滑过渡就行

楼主:
就是那个蓝色部分的那个圆弧槽,整体像一个凸轮盘

网友(点评):
更确切点应该是连杆结构

网友:
直来直去会卡死,圆滑一点会顺畅很多,太圆滑了也会卡死,一切都是刚刚好。

网友A:
本质上就是凸轮,根据滑块的运动规律来设计

网友:
用曲线 别用圆弧!理论上就是楼上说的凸轮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那个蓝色部分的那个圆弧槽,整体像一个凸轮盘

就是有没有类似的设计资料什么的,有标准的设计公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质上就是凸轮,根据滑块的运动规律来设计

就是有没有类似的设计资料什么的,有标准的设计公式么

网友(点评):
没有,一般都是根据从动件的运动规律计算凸轮的轮廓。

网友:
就是凸轮结构,应该考虑在不同位置的斜度,不同位置实现的夹紧力不同,产品定型的话,应该先靠近,再夹紧。对应到角度就是先大角度,再小角度。

网友:
机械原理 凸轮机构的设计
抓紧补习一下

网友:
圆弧尽量大一点。

网友:
用阿基米德螺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