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叉升降机构问题请教

楼主(2025-06-18):
各位前辈,有关剪叉升降机的问题请教。
图一,是常见的剪刀叉机构的简化示意图,红色线为气缸,气缸升起时将平台顶升
我想问一下图二这种是否可行。还请前辈解答

网友:
气缸固定支点无法摆动,升降幅度小。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是你不好设置吧,要穿越那根低杆去推上面的高杆

通常剪叉是同平面的,你要避让感觉没啥必要啊,而且液压缸长度影响价格比较大,肯定考虑短行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