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子铁芯入轴工装

楼主(2025-06-18):
制作一个这种转子铁芯的手动入轴工装需要的价格以及可以去哪买或定制

网友:
转子铁芯多大,压力要多大?手动的应该简单,大小不同,价格不同,工装肯定要定制

网友:
一些成熟的想法,这个工装应该不难,包括转子定位,铁芯定位,铁芯推动,产品顶出,麻烦一点的问题就是看你这边的配合间隙多大这个是影响价格的主要因素

网友:
做个简易的,加力杆手压就可以,或者省力点买台式冲床

网友:
看你的电机尺寸应该不大,先做个工装件,固定零件,限制轴压入长度,再买个手动压力机压就完了

网友:
这种,放平之后一压,之前用来压轴承的

网友:
以前做过这个工装,我记得有好几道工序,全部用的5T伺服电缸,最后测试用的快速夹钳压紧

网友:
打个小广告,如果做多工位的压轴,有转盘类结构用到凸轮分割器而已找我18523556196

网友:
铁芯是永磁体吗?看着有点像,这种工装不好做,磁体一碰就碎。磁力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