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螺纹孔如何一键上色,区别于其它的孔

楼主(2025-06-18):
solidworks螺纹孔如何一键上色,区别于其它的孔,这样方便检查

网友A:
在需要修改的特征右键→外观→点第一个→修改颜色

网友B:
买开拔工具箱,里面有这个功能,另外也有这种插件的,自动上色

网友C:
编辑外观,上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开拔工具箱,里面有这个功能,另外也有这种插件的,自动上色

有免费的吗?能不能白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辑外观,上色。。。。。

嗯嗯 这个我知道,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需要修改的特征右键→外观→点第一个→修改颜色

嗯嗯 这个我知道,谢谢想着有没有自动识别,一键上色的

网友D:
点上面那个箭头符号,选择里面的强劲选取,选择面,再选择特征名称,名称里输入螺纹,就会选择所有带螺纹的面,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规格,输入M8,就可以全选M8的螺纹孔,搜索完成后点关闭,然后右击一个已经选择上的面,更改想要的颜色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上面那个箭头符号,选择里面的强劲选取,选择面,再选择特征名称,名称里输入螺纹,就会选择所有带螺纹的 ...

很秀啊,感觉这个步骤可以写个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秀啊,感觉这个步骤可以写个宏的

是可以的,写宏可以同一同规格螺纹孔的颜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免费的吗?能不能白嫖

不能,你要知道只有屎是免费的,其他的都要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