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刀槽

楼主(2025-06-18):
如图 一根10毫米的轴 一头要搞M6螺纹,一定要退刀槽吗?  上图没有退刀槽能干出来吗?  大家画图出图的时候一定要标退刀槽尺寸吗? 我现在设计的时候就不考虑这个退刀槽,直接用上面的画模型,能加工出来吗

网友:
加工没问题,看看板牙,,,,,,

网友:
在校金工实习没摸鱼,或者下过车间做过车床,或者看师傅调过螺纹,你的疑问会迎刃而解。

可以观察下内六角全牙螺丝,其实也不是全牙,根部轻微有一部分是光柱的。

有退刀槽,因为根部螺纹加工不到,就加个槽,这样螺纹配合时能旋到底,不干涉了。

网友:
加工倒是可以加工,螺母的倒角可能需要大一些,一般还是都带沟槽的

网友:
只要锁得紧,怎么都行

网友:
平时遇到精度要求不高的件都不标退刀槽这些

网友:
看用途,要拧到底而且螺纹孔又没有倒角避开的就要车退刀槽。
现在都数控加工,不存在工人反应不过来。

网友:
不存在的。大力出奇迹,只要扭的劲足够大,不是杆子的螺纹被套牙,就是孔的丝被攻丝,一定可以拧到底的。

网友:
加工看图纸要求,制图看使用要求,要求来自使用工况,个人理解。

网友:
可能会拧不到底,加个槽更好些

网友:
对应的螺纹孔倒角稍微大一点就好了

网友:
没毛病,有退刀的,说明螺纹拧紧后要抵到10的端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