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向轴的固定

楼主(2025-06-18):
如图3为固定块 1和2为导向轴,1为轴上铣了一个平面,1和2都可以在3的孔内移动,用4螺钉固定
  有同事说用2不行,因为4螺钉顶个几次,会毛边,2在3的孔里就会动不了,所以不能用2
  这个说法对吗    有这么讲究吗

网友:
你同事是对的

网友:
光轴最好是对拉,

网友:
2压不住

网友:
看你需求 需求不高无所谓

网友:
不建议用螺丝直接顶,都容易毛,可以考虑用顶块,接触面积大,固定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