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哪里可以下载工程图?

楼主(2025-06-18):
我需要梯形丝杆的工程图,网上下载的三维模型出图后没有梯形样式

SW三维图出图没有梯形样式

SW三维图出图没有梯形样式

梯形丝杆工程图

梯形丝杆工程图

SW三维图

SW三维图

网友A:
你自己的画的丝杆吗?这导出来肯定是跟光轴似的

网友:
这是哪个标准的梯形丝杆?

网友:
上沐风网下载。

网友:
自己画个

知道螺距和齿形,3分钟足矣解决战斗

网友:
网上下载的是不是只是加了修饰而已   要像第二个图那样  只能自己做旋转切除啊   然后做剖面图就是这样的效果

网友:
一般我画螺纹就是装饰螺纹线,没必要把牙型画出来,你想要工程图中显示螺牙的话,要在模型中自己画

网友:
自己画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的画的丝杆吗?这导出来肯定是跟光轴似的

不是我画的,是标准库里面下载下来的。

楼主:
搜了沐风网,没找到这种梯形丝杆工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了沐风网,没找到这种梯形丝杆工程图

怡和达-2023-FA工厂自动化零件-第15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