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顶升旋转机构的设计

楼主(2025-06-18):
在机台的回转转盘上有个压料机构,当前是通过两个气缸将压片顶起压紧的(气缸行程40),但该结构使用时很不方便放物料,现在想将压片设计成顶出来后可向两边旋转的,缩回去在转回来靠弹簧压紧,这样顶起来后中间是空的容易放物料,请教各位高工们,这个机构该如何实现?
淘宝上看到一种90度旋转压紧气缸,但不知道内部结构是啥样,如何运用到当前设备上。

网友A:
转角气缸很常见,其原理就是在内部做了导向槽,缸芯会跟着导向槽转。

网友B:
你可以手画你们设备工作示意     可以让大家更清楚了解你的意图

楼主:
当前的设计图如图所示

即使顶升气缸行程加大,放物料也不太好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前的设计图如图所示

即使顶升气缸行程加大,放物料也不太好放

你这个结构有点不行吧,在回装平面上的压紧装置。和固定台面怎么还有接触连接啊。。后面回转平面怎么回转啊。?????

网友D:
看法

方法:
1:如果可以,可以把40的气缸行程加大,直到便于人工放料
2:如果空间不可以,那就在顶升机构上再做一个平移的机构。压板在这个平移机构上面,压紧动作:平移到正上方---->下降压紧
3:可以把那个压板做成一个旋转压紧的方式,类似门合页的方式
4:可以使用第3种方式,使用连杆的方式来做
5:如果上方有空间,建议把机构放到上方,这样维护方便,可以加大行程。

另外:图片中的压板太薄,怎么保证气缸的同步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结构有点不行吧,在回装平面上的压紧装置。和固定台面怎么还有接触连接啊。。后面回转平面怎么回转 ...

感谢回复,和固定台面没有接触的,可能是我图没表达清楚,顶升气缸是固定在固定台面上的,气缸省略了用箭头代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法:
1:如果可以,可以把40的气缸行程加大,直到便于人工放料
2:如果空间不可以,那就在顶升机构上再 ...

感谢解答~

1,就是由于台上空间小,所以才将气缸放到台下,之前行程是20,再加大的话顶起来依然挡视线、挡手,不方便人员放料;
2,因本人主业是搞电气的,机械设计水平欠缺,感觉平移再压紧机构有些复杂 担心问题点会多,不过确是个好思路;
3,就是想做成一个能旋转压紧的,但水平有限不知道咋设计(初步想用个带螺旋槽的圆棒配合弹簧实现但加工好像不太方便,且没看到类似成品零件)

另,压板用的1.5后的,两边导向用的直线轴承,两个顶升气缸是通过一个阀控制的,测试下来没出现同步性问题,就是上面说的压紧方式需要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角气缸很常见,其原理就是在内部做了导向槽,缸芯会跟着导向槽转。

感谢回复! 因水平有限,不知是否有类似结构或淘宝成品零件的,望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手画你们设备工作示意     可以让大家更清楚了解你的意图

感谢回复,示意图如4楼所示,希望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