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接触Geomagic Control X的吗?请教一下

楼主(2025-06-18):
三维扫描仪扫描的图像,怎么用软件获取图中所标线段的长度及夹角等数据。

网友A:
知道了也顺便告诉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了也顺便告诉我一下

我搞懂了,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如法将扫描模型和三维模型对齐

网友(点评):
怎么直接测量尺寸啊,坐标系对其我看网上有个教学视频,要重新建坐标系,在将扫描坐标系与建的坐标系移动重合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搞懂了,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如法将扫描模型和三维模型对齐

不能直接测量,得先通过建立圆、圆柱等对象,获取直长两端的点位,然后用直线连接,最后才可以测量,你那个视频有链接吗?发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