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标材质SS意思就是碳钢吧?

楼主(2025-06-18):
SS400是对应Q235B,这种只写了个SS的意思也是碳钢吧?

网友A:
ss400-第一个s表示钢(Ssteel),第二个s表示“结构”(Structuree),400为下线抗强度为400Mpa的普通结构钢。

网友B:
是的。看图,JIS列

网友C:
注意到有管道材质304,,,,一般来说法兰不会是碳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400-第一个s表示钢(Ssteel),第二个s表示“结构”(Structuree),400为下线抗强度为400Mpa的普通结构钢 ...

SS400我知道,只写了个SS不确定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看图,JIS列

SS后面带后缀我能理解,就是不知道只写了个SS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发邮件给客户,确认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到有管道材质304,,,,一般来说法兰不会是碳钢。

不锈钢管+碳钢法兰这种图纸我见过很多,另外这个图异径管是不锈钢,直管是碳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