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直线电机常识

楼主(2025-06-18):
有人了解直线电机吗?可以给我科普一下吗?网上找到的相关材料有点小杂,找厂家聊了一些,就是动子加定子,然后里面一个控制。有了解的大侠,帮忙库普一下呗,然后相对于传统的传动有那些优劣点。

网友A:
步进电机,把电机展开就行

网友:
可能chatgpt,会给你你想要的答案。

网友:
以前短暂在直线电机生产厂商待过,直线电机反应很快、精度高、速度快,但是它没法自锁、耗电、发热量大,另外成本也相较来说高些,我之前那家公司大部分都是人工做的;
适合用在高精度、高要求的场合,目前国内这块主要是做结构,控制器基本都是高创或是松下的

网友(点评):
精度不高

网友(点评):
精度肯定高,好多都是给晶圆厂商供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把电机展开就行

你要这么说我就知道了,电磁感应产生库仑力带动动子前进,然后光栅控位置。

网友:
最大的缺点是断电没有刹车和随时飞车的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把电机展开就行

所有旋转电机展开都可以做成直线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