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测温的方案

楼主(2025-06-18):
隧道式烘干箱,由于温控做得很差  现在客户要求要测实际产品的温度,有啥好的办法  加热板离产品只有30mm距离  非接触式的 感觉不能在这环境中使用  热电偶不太理想,有没有滑动接触的传感器

网友:
能不能在产品离开加热板之后检测温度,用非接触式的红外测温仪

网友:
你的烘干箱多长?我们20米的加热炉都是用热电偶测量的。

网友(点评):
现在不是这个问题了 客户要求直接测产品 吐血,算了 买点RFID标签贴在工装板上算了

网友:
有的 ,SMT回焊炉测试实际产品温度十几年前就有类似的测温记录设备。用一个产品做样本,热电偶测试端固定在产品需测定温度曲线的地方,后面有个记录仪 一起进加热设备 记录温度变化曲线的以供调整合适温区温度的。你找下,有的。

网友:
非接触式只能红外了,要么你把这个温度梯度控制好

网友:
坐一块测试板就好了,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点评):
正常是这样,但是电控做得很差,把他们产品给烧了 他们就要求实时监控

网友:
耐高温热电偶直接贴在产品上面

网友(点评):
有线太复杂了 后面直接买无线测温标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