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信息写入属性

楼主(2025-06-18):
我想将我用SW扫描法(其他方法也可以)生成的管道,将长度之类的信息自动获取到属性之类的地方,可以将相关信息输出到bom/明细表这种类型的,就是可以直观的的输出这种信息,因为装配体里的管道比较多,一个一个的太麻烦

网友A:
只能用sw自己的管道布线哪个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sw自己的管道布线哪个才行

routing里面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