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导向钣的支撑设计

楼主(2025-06-18):
如图 左与右是2种设计哪种更好一点
5是线体导向板,最终靠支腿来支撑
  左侧设计了一个焊接件来支撑两根竖直轴4,右侧则是使用了零件1和2和3组合,零件1是过度板,因为支腿上的两个螺孔是上下的,零件2是水平横向的,所以设计了零件1过度板,零件2也是一个焊接件,,零件3固定在零件2上面支撑竖直轴4
   如果是你设计 你会选择左边的设计还是右边的设计 为什么

网友:
其实两个都可以,从制作成本上看没啥大区别。

网友:
左边的零件整体强度是高,但加工费用会比零件成本高太多。左1拆成2个零件,设计不单单要做出来还需要考虑成本问题。

网友:
95%都会选右1,带腰槽的那个。
按办公室老领导评判的话,左1那个方案,要么刚上手,要么人比较懒!

网友:
从材料成本分析和使用看,右更好。
右下料成本低,而且右适当调节范围。
左强度更好,但是下料大,且和轴的配合精度要求更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