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焊接板的工程图

楼主(2025-06-18):
如图,A为基准面  需要的是两个孔的中心连线垂直于A  ,我感觉图中把垂直度标到内侧面是不是不妥? 这个垂直度应该怎么标合适?

网友:
都说了两孔中心线垂直于A,为什么不直接把中心线延长,标注在中心线上呢。我感觉你这样反而人家还不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
从图中标注垂直度看好像与两孔中心连线无关,如果想要达到文字要求,就应该将两孔中心连线与垂直面的距离标注清楚。

网友:
两个孔其中一个用尺寸标注孔直径大小放在空旷一侧(如图二左侧)删除该尺寸数字,然后在该尺寸标注箭头处加垂直度公差,这样就是表示被测轴线必须位于距离为公差值0.05且垂直于基准面A

网友:
虽然标的高精度
然而使用很简单
徒增成本耳

网友:
板厚呢 直接标到孔位尺寸不得了

网友:
这标的侧板和连线也没关系啊,直接标在连线上不就好了

网友:
一张焊接图怎么对焊接工艺一点要求都没有

起码对焊缝得有点要求吧

网友:
内侧便于测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