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轮比同步带要宽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楼主(2025-06-19):
比如400配300的带,同步带往复运行的时候稍微偏一些也没关系吧?

网友:
我记得带传动在运行的时候会自动对中,又或是只有平带才有这个特性

网友:
同一规格的同步轮本来就是比带稍宽一点点,不过没有这么夸张啊,几毫米的样子

网友:
看加工水平,一般都会跑一点

网友:
宽这么多,你设计的不对吧
同步带轮的宽度得根据同步带的宽度定

网友:
两个轮不平行,同步带肯定会偏的啊,同步轮正常也要比同步带宽,就是留有空间给同步带跑偏,不至于同步轮的边角磨到同步带。不过反复运行的一般问题不大,因为会偏回去

网友:
机械手册上有关于同步带轮宽度的推荐值,查一下就知道了,非标的同步带轮会贵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