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滚子的长度分选(精度达到5微米级别)

楼主(2025-06-19):
振动盘上料+齿轮传动+接触式测量+电磁阀分选。优点:振动盘要与传动装置分开,减少振动盘带来的振动,提升精度。齿轮传动比链传动的精度高并且可以间隙送料,使得滚子在测量时能够静止,保证了测量精度。接触式测量的更加精准,在低速或静止时精度更高,不受滚子表面发光影响,更好的适应环境。刚毕业还是小白一个,经理就让做方案,各位大佬们看看是否可行,提提意见。

网友:
二十年前就有成熟机器了,无锡龟兔还是啥,检测滚针轴承的滚针,精度比你这个高多了

楼主:
好的,谢谢你,你知道他的原理吗?

楼主:
我现在想要按照他的思路原理来写一个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你知道他的原理吗?

他那个是接触式的,至少当初看到的是,振动盘,然后转盘,测量后自动分类掉到设定规格的盒子里,其他细节都忘得差不多了,毕竟那时智能手机还没有,也没拍照,只看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那个是接触式的,至少当初看到的是,振动盘,然后转盘,测量后自动分类掉到设定规格的盒子里,其他细节 ...

大佬可以加个微信吗?我的微信号13719021640。好的,谢谢你,就是跟我设计的思路是一致的。大佬有没有这种整机设备设计方案该怎么写(模板),我刚进来就让我设计这个,让我这周给他。我刚毕业又啥也不会,现在老焦虑了,感觉无从下手的感觉。大佬可以加个微信吗?我的微信号13719021640。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可以加个微信吗?我的微信号13719021640。好的,谢谢你,就是跟我设计的思路是一致的。大佬有没有这 ...

这么多年已经记不得太多细节,没法提供更多信息,可以去展会参观它的产品就是,按理你们老板让你做这个,肯定知道行业内的情况,让你凭设计一台,这要求太高了

楼主:
是啊,他说现在买一台也就8,9万精度也是微米级别的。现在他想要自己做就让我抄人家龟兔的,按照他的思路出一个方案。我一个双非硕刚毕业啥也不懂,都不知道怎么搞。所以好焦虑,而且还就我一个人自己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