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接触Geomagic Control X的吗?请教一下

楼主(2025-06-19):
三维扫描仪扫描的图像,怎么用软件获取图中所标线段的长度及夹角等数据。

网友:
软件不能直接测出尺寸吗!
可不可以转成通用格式再用SW或UG测量出来!

网友:
这个要用Geomagic Design X  逆向,画个草图拟合线段,网上教程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