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熟悉这种设备开门方式吗

楼主(2025-06-19):
有点像公交车门,设备开门之后,门是和设备平行的,中间有一点间隔。好像是一种摇臂门,也要用到直线运动部件。

只是公交车门是左右平移开,设备想要是垂直向上开。

那么问题又来了,开门之后改如何让门悬停。

网友:
看看大巴车侧门,,,,,,

网友A:
你选个工业的铰链 门做轻量化(图片类型只做参考)

网友B:
自锁卡扣啊,门推上去,两边伸出来东西卡住,在往上推,解锁,门就下来了,你不会让门在任意位置悬停吧

网友C:
我知道有两种做法:1、阻尼导轨2、滑轮配重

网友:
记得橱柜合金有你这种,刚大体看了一下淘宝(没具体找),没搜到功能一模一样的,大多是上提之后翻转推进去。你可以自己细致找一下或者问一下卖门窗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个工业的铰链 门做轻量化(图片类型只做参考)

哎,应该就是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锁卡扣啊,门推上去,两边伸出来东西卡住,在往上推,解锁,门就下来了,你不会让门在任意位置悬停吧 ...

领导的意思是要在任意位置都能悬停,但是我认为没意义啊,用设备的人肯定直接开到最大用啊,干嘛要开一半用

可能是防止开一般突然下落,夹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有两种做法:1、阻尼导轨2、滑轮配重

我以前有个小设备的项目,老板也是要求必须垂直移动的前窗,于是就搞了一块亚克力板,滑轮配重买的海钓用的铅坠,250g,效果还不错。

不过这个门是铝框的,比亚克力重多了,怕买不到合适的重量,配重的空间也怕不够

网友:
走轨迹,用氮气弹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领导的意思是要在任意位置都能悬停,但是我认为没意义啊,用设备的人肯定直接开到最大用啊,干嘛要开一半 ...

任意位置停,那就是用导轨+配重块,配重块的重量和门板的重量一样,这样可以起到任意停,

这个装置我们做过,没问题,可行;

有安全隐患,配重块的螺丝松了,或者钢丝绳连接处松了,都会导致门板掉下来打到人;

这个装置我们落地了,实际使用中也没问题,但是这个安全隐患一直堵在心口,我自己设计的结构不会用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任意位置停,那就是用导轨+配重块,配重块的重量和门板的重量一样,这样可以起到任意停,

这个装置我们 ...

是的是的,单就一块亚克力板的话我敢这样做,但是稍微有点重量的话总觉得有隐患就不敢这样做

网友E:
自己设计一套大的铰链合页,左右两侧各一套,打开走角度形式最后齐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设计一套大的铰链合页,左右两侧各一套,打开走角度形式最后齐平

不行,不能像正常开门那样走扇形,要求门只能平行移动

网友F:
看看向上开门的纱窗结构

网友G:
最近有个一样的需求,我想到的是用卷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向上开门的纱窗结构

不太明白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近有个一样的需求,我想到的是用卷簧

试过一次,但是由于买的卷簧质量不太好,不是恒力的而是线性的,以至于效果不好,后面领导就不让用这个方案了,我说买上工的卷簧,也不行

领导是真的有点死心眼(小声BB)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试过一次,但是由于买的卷簧质量不太好,不是恒力的而是线性的,以至于效果不好,后面领导就不让用这个方 ...

我在抖Y上看到的,这个机构也可以

网友H:
参考一下高铁上的窗帘结构,任意悬停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在抖Y上看到的,这个机构也可以

那这个机构是如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参考一下高铁上的窗帘结构,任意悬停

回头我让老板买一台高铁车厢回来我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在抖Y上看到的,这个机构也可以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我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网友(2025-07-23):
卷尺的结构了解下

网友:
用配重给人安全安全感多点

楼主:
就离谱,我找到了恒力弹簧,但是我们总工坚持说“但凡是弹簧就必定会满足胡克定律F=kx,拉得越长肯定力越大,不可能存在这种恒力的弹簧”,我说卷尺,他说卷尺也是拉得越长拉力越大的,那我还能说什么,方案逐作罢。我其实可以自己掏钱买个弹簧给他看看的,但是怕折了他的面子,而且30多块一个我不如自己吃一顿麦当劳。

网友:
齿轮,连杆,链条,气动,液压都可以实现,看看那个合适

网友:
门比较重,就用气缸顶。

网友:
气缸完全可以实现。

气缸直推结构

气缸直推结构

网友:
氮气弹簧+连杆能干,或者挂配种用链子拉,在停止位置设置卡扣防下坠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离谱,我找到了恒力弹簧,但是我们总工坚持说“但凡是弹簧就必定会满足胡克定律F=kx,拉得越长肯定力越 ...

卷尺结构是可以实现悬停的,我们做过这方面的案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离谱,我找到了恒力弹簧,但是我们总工坚持说“但凡是弹簧就必定会满足胡克定律F=kx,拉得越长肯定力越 ...

气弹簧基本就是恒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