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金相组织老师指点一下,40cr经过调质,金相对不对?谢谢

楼主(2025-06-19):
请各位金相组织老师指点一下,40cr经过调质,金相对不对?谢谢

网友:
什么单位配备这种设备?可以肯定春哥那里没有。

网友(点评):
机加应该没,紧固件有

网友:
1、调质是最终热处理,执行标准GB/T 13320-2007《钢质模锻件 金相组织评级图及评定方法》,金相组织为回火索氏体,一般1~4级合格;标准里有图谱。
2、调质是预热处理的,后面还有渗氮工序的,执行GB/T 11354-2005《钢铁件 渗氮层深度测定和金相组织检验》。标准中明确规定,“原始组织在渗氮处理以前进行检验,在显微镜下放大500倍,参照原始组织级别图进行评定,一般零件1~3级为合格,重要零件1~2级为合格“。按该标准中的调质图谱。

网友:
楼主的金相图片,铁素体按两个标准,都是4~5级之间吧。

楼主:
这张600倍镜下的金相图片看不出回火索氏体图样?第一张200倍镜下的金相图片是不是铁素体、珠光体和魏氏组织?

网友(2025-10-15):
金相照片不清晰,但可以看出调质工艺肯定出问题了,不是正常的调质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