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限元理论

楼主(2025-06-19):
曾攀老师的有限元理论bili站上有,能看的明白些,但是他的书,我是看不明白
另外,如何将有限元理论的“道”与软件操作的“术”有机结合起来?
能对其分析结果,用有限元理论去解释的通?谢谢!

网友A:
应用看看张晔的就可以了  然后在回头看曾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用看看张晔的就可以了  然后在回头看曾攀

OK

网友B:
数学基础:偏微分方程、变分原理、加权残值法
 力学原理:平衡方程、本构关系、边界条件
 离散化方法:单元类型(如梁/壳/实体)、插值函数、收敛性
 前处理:几何建模、网格划分、材料赋值
 求解器:线性/非线性、静力/动力算法选择
 后处理:云图解读、数据提取、结果验证
关键矛盾:软件操作易学,但若缺乏理论支撑,可能导致“盲目仿真”——结果看似合理却无法解释,甚至完全错误。
结合“道”与“术”的实践步骤:
建模前:理论先行
明确物理问题
将工程问题转化为力学模型(如梁弯曲→欧拉-伯努利梁理论)。
判断是否需要非线性(几何/材料/接触)、是否需要动态分析。
选择理论框架
例如:分析复合材料层合板时,需明确使用经典层合理论(CLT)还是高阶剪切变形理论(HSDT)。
建模中:用理论指导软件操作
网格划分的合理性
理论依据:单元类型与插值函数的匹配性(如实体单元用二次插值可更好捕捉应力梯度)。
操作验证:通过网格敏感性分析(Mesh Convergence Study)确认结果是否收敛。
边界条件的物理意义
例如:固定约束(Fixed Support)在理论上对应位移边界条件 \( u=0 \),需确保其与实际工况一致。
错误案例:悬臂梁若约束不完全(如漏掉旋转自由度),会导致刚度计算错误。
求解中:监控算法选择
线性vs非线性求解器
理论依据:非线性问题(如接触、大变形)需采用Newton-Raphson迭代法。
软件操作:在ABAQUS中需打开“NLgeom”选项以考虑几何非线性。
收敛性问题诊断
若求解不收敛,需从理论角度检查:是否材料软化导致病态矩阵?是否接触条件冲突?
后处理:用理论验证结果
结果合理性判断
应力集中:是否符合圣维南原理(局部高应力是否衰减)?
变形模式:是否与理论预测一致(如简支梁挠曲线形状)?
定量对比解析解或实验数据
能量守恒验证
动态分析中,总能量(动能+内能+耗散)应保持平衡(误差<1%)。
典型案例:理论与软件的结合
案例1:薄板弯曲分析
理论要求
薄板应采用Kirchhoff板理论(忽略横向剪切),若厚度较大需改用Mindlin板理论。
软件操作
在ANSYS中选择SHELL181单元(支持剪切变形),并通过调整积分点数量匹配理论假设。

案例2:橡胶压缩仿真
理论要求:
超弹性材料需用Mooney-Rivlin或Ogden模型描述不可压缩性。
软件操作:
在ABAQUS中选择Hyperelastic材料模型,并启用杂交元(Hybrid Element)避免体积自锁。
能力提升路径
理论学习推荐
必读教材:《有限元方法》(Hughes)、《非线性有限元》(Belytschko)。
数学基础:矩阵分析、张量计算、数值分析。
软件实操训练
从简单问题入手(如梁/板静力分析),逐步过渡到复杂非线性问题。
利用软件帮助文档(如ABAQUS Theory Manual)理解算法细节。
交叉验证习惯
对关键问题,尝试用不同软件(如ANSYS/COMSOL)或解析解验证结果。

网友:
有限元就是有限单元计算法,其思想来源于微积分。你把弹性力学,高等数学都读了一遍之后就立马就明白了。在没有计算机出现之前,都可以手工拉网格计算的,是不是拉的网格比较粗糙。但是计算机的计算方法跟你们手工拉网格一样,只不过是计算机的CPU的计算能力强而已。

网友:
先明确下用什么软件,再找教程案例实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学基础:偏微分方程、变分原理、加权残值法
 力学原理:平衡方程、本构关系、边界条件
 离散化方法: ...

OK

网友C:
就《弹性力学》一本书看完的,论坛里就没有几个人,本人10年看了三遍,还是不能(有限元理论的“道”与软件操作的“术”有机结合起来),你还是老老实实(软件操作的“术”),搞搞PPT吧,反正你计算结果是不是符合实际工况的,你也不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弹性力学》一本书看完的,论坛里就没有几个人,本人10年看了三遍,还是不能(有限元理论的“道”与软件 ...

这就需要将仿真与试验结合起来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学基础:偏微分方程、变分原理、加权残值法
 力学原理:平衡方程、本构关系、边界条件
 离散化方法: ...

这得学多长时间?!这些资料上哪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