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螺丝刀,有推荐的吗?

楼主(2025-06-19):
工厂打螺丝用的,802.

100块以下耐用的。

网友:
工厂用就别图便宜

网友A:
我们这都直接上电钻,就是比较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都直接上电钻,就是比较沉,

这种充电的,流水线上怎么够用

网友:
100?????好像没有好的吧?

网友:
流水线用气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