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求组弹簧选型计算

楼主(2025-06-20):
机械密封(多弹簧的那种)里面的弹簧规格怎么选择,这个是我参考的弹簧的相关参数表(GB/T 2089-2009-普通圆柱螺旋压缩弹簧)。百度上面讲求什么比压啥的到底是咋弄的呀,大佬帮小弟给个思路或者实例参考。先谢谢各位大佬

弹簧是机械密封内部的弹簧

网友A:
啊,这是啥。泛塞封里面那个弹簧?

网友B:
看看阀门设计手册密封必须比压那个表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这是啥。泛塞封里面那个弹簧?

机封内部的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阀门设计手册密封必须比压那个表格,,,,,

感谢!!

网友C:
机械密封里的弹簧不是配套的吗,直接选机械密封的规格就可以

网友:
这个没找到标准,后面可能还得自己测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密封里的弹簧不是配套的吗,直接选机械密封的规格就可以

这边是考虑自己家里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