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概念的问题

楼主(2025-06-20):
无心磨磨床加工轴类零件,棱圆度、椭圆度、圆度有什么区别,有没有好的理解方式。测量中发现椭圆度和棱圆度大小是差1um的

网友A:
我只承认有:圆度,圆柱度。
这两种把公差带的形状搞明白就好了。别的都不用理会。

网友: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我认为没什么棱圆度、椭圆度、圆度区别,应该是线轮廓度、面轮廓度和圆度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承认有:圆度,圆柱度。
这两种把公差带的形状搞明白就好了。别的都不用理会。 ...
棱圆度、圆度和椭圆度都是用来描述几何形状的术语,它们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但侧重点不同。圆度是圆的形状精确程度的指标,而椭圆度是椭圆形状偏离圆的程度的指标。棱圆度则更多地用于描述具有棱角特征的形状向圆过渡时的形状特征。
详细解释:
  • 圆度 (Roundness):
    圆度是用来衡量一个二维封闭曲线,如一个圆的截面,其形状接近理想圆的程度。理想圆的圆度为0,实际形状越接近理想圆,其圆度值越小,越接近1,则表示形状越偏离圆形。
  • 椭圆度 (Ovality/Ellipticity):
    椭圆度是用来衡量一个封闭曲线(通常是椭圆形)偏离理想圆的程度。它通常用最大直径与最小直径之差来表示,也可以用长轴与短轴之差来表示。椭圆度越大,表示形状越偏离圆形。
  • 棱圆度 (Round-off):
    棱圆度是指在具有棱角特征的形状,比如多边形,在向圆过渡时,棱角被圆滑、倒角处理后的形状特征。它不是一个精确的几何形状的量化指标,而是描述了形状从棱角到圆滑过渡的程度。
三者之间的关系:
  • 1. 特殊情况:
    如果一个形状的椭圆度为0,且棱角被完全圆滑,那么这个形状就可以认为是理想的圆形,其圆度为0。
  • 2. 过渡状态:
    棱圆度描述了形状从棱角到圆过渡的状态,而椭圆度描述了形状偏离圆的程度,圆度描述了形状接近理想圆的程度。这三者共同描述了一个形状的几何特征,特别是从棱角形状到圆形形状过渡时的形状特征。
总结:
棱圆度、圆度和椭圆度是三个相关的概念,用于描述不同类型的形状特征。圆度是衡量形状接近理想圆的程度,椭圆度是衡量形状偏离理想圆的程度,而棱圆度是描述具有棱角特征的形状向圆过渡时的形状特征。

网友(点评):
但是,形位公差里没有棱圆度

网友(点评):
够清晰,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棱圆度、圆度和椭圆度都是用来描述几何形状的术语,它们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但侧重点不同。圆度是圆的形状精 ...

我只接受以上15种形位公差。其余的,可能是民间叫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接受以上15种形位公差。其余的,可能是民间叫法吧

也不是民间叫法。应该是在轴承等特殊行业有应用。通常用于零件表面出现奇数个棱的情况。从它的定义和英语名称Round-off来看,是一个正规的形位公差,但是也属于圆度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对于某些零件来说,用棱圆度可能比圆度更直观。

网友(点评):
对,轴类零件无心磨加工时需要测量这个棱圆度,这个尺寸涉及到无心磨磨床的加工工艺问题。

网友:
https://image.bearing.cn/cnbearing/zylw_pic/lw-947.pdf
这个可以看看,对棱圆度讲得很明白

网友(点评):
可以,感谢很有帮助

网友:
头一次听棱圆度、椭圆度,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