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在换向时为什么会出现累积误差

楼主(2025-06-20):
最近拿到了两个步进电机,一个开环一个闭环,要求测试闭环控制是不是比开环控制更精准。设定电机每秒8转螺杆每转1mm,在15mm距离往复1000次,但是测出来结果好像差不多。
在测试过程中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往复运动的时候往左有误差,那往右的时候应该也有,这不就抵消了么。后来看到有人说误差是在换向的时候产生的,但是换向也是一左一右呀,也会抵消吧。
所以步进电机做往复运动时为什么会有累积误差产生?最近看了一些帖子的观点,步进电机本身是没有累积误差吗?还是说本身没有累积误差,但是机械上的原因会导致累计误差产生呢?

最重要的一点:我该怎么增大累计误差

网友A:
步进电机没有累积误差,,步进电机的工作性质注定了步进电机没有累积误差,他必须每圈都回到最初磁极位置 ,如果有偏差就无法工作,

闭环步进电机,动态精度比开环差
闭环步进,不能提高扭矩,也不能提高转速,所谓的提高,都是忽悠,
闭环也不能纠正失步,步进电机同失步由过载失步,因为步进电机不能过载,所以不管是闭环,还是开环,都无法纠正,
信号失步,竟然信号没到,就不认为是失步,
闭环步进,在过载失步时,只给输出个信号,纠正只是制造商瞎扯蛋
精度,步进电机精度,主要是受制造精度影响,5%步距角误差,
使用步进就一定要按步进电机性能设计,按步进电机60%扭力设计,绝对不丢步
步进电机应用于机床,比如线切割 ,市场上N多,极少发生失步的,对于工业机床,失步就判了死刑,线切割 行业在使用,加工工件精度轻松达到0.02,成本又低,几乎完美,

网友:
是不是齿轮间隙产生的?

网友:
测试有没带负载

网友B:
如果你这号是新注册的我会怀疑你来推销闭环步进

网友:
误差发生在丝杆上吧

网友C:
若你测累计误差数据时,是根据执行机构的位置误差来判定的,那就不是测步进电机的精度了......

而且尽量不要有传动比的加减速机构.....

比如你使用了传动机构,并不是像数学不等式一样,能同时减去传动机构,因为传动机构误差会掩盖掉电机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这号是新注册的我会怀疑你来推销闭环步进

公司让我拿便宜闭环和之前的开环比看能不能省钱,结果这个闭环误差比开环的误差还大,便宜没好货

网友(点评):
我感觉你是对的。便宜无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没有累积误差,,步进电机的工作性质注定了步进电机没有累积误差,他必须每圈都回到最初磁极位置  ...

大佬,我在这看过你之前的评论步进电机没有累计误差到底是什么意思 - 电机 - 机械社区 - Powered by Discuz!

是不是可以说在一圈之内可能由于转子定子制造存在的误差所以有误差,但是按整数圈转的话转子每圈都会停在初始定子位置,而初始定子位置是不变的所以不会有累积误差啊

楼主:
一开始没带负载,两个精度差不多
后来带了一点负载,闭环精度显著下降

网友(点评):
闭环本身就是精度差,没有所谓的闭环,因为步进电机 的特性,他不能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你测累计误差数据时,是根据执行机构的位置误差来判定的,那就不是测步进电机的精度了......

而且尽量不 ...

大概是这样的结构,往复运动1000次然后上面相机拍照看探针偏了多少像素
我觉得这样的结构测出的偏差也不能说明一定电机的问题,有可能是丝杆精度的问题

网友:
换向误差一般是丝杆的误差,
电机的误差往往是由于负载过大或速度过快导致的丢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让我拿便宜闭环和之前的开环比看能不能省钱,结果这个闭环误差比开环的误差还大,便宜没好货
...

步进电机最最重要的是加速度,同样的电机有的人就是加速度更快最高速更高,以前的PLC控制步进这方面不行,这些年倒是进步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