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一种一边是连接花键一边是连接平键的联轴器啊

楼主(2025-06-20):
联轴器有没有一边是花键一边是是平键的结构

网友:
可以定做的呀

网友:
实在不行自己出图,线切割割嘛。不过都用花键了,还用什么平键。

网友A:
买两对,各用半边。

网友(点评):
高,,,,,正好够两台

网友(点评):
这逻辑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两对,各用半边。

牛逼,这主意都能想出来,来论坛就是学东西

网友B:
什么时候又用花键又用平键啊,想不太不来。

网友:
定制就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时候又用花键又用平键啊,想不太不来。

我们单位经常遇这事,几个设备拆了借用,这边拆个电机,那个拆个减速机,那里把卡车后桥拆下来,拼个运梁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时候又用花键又用平键啊,想不太不来。

电机加一些花键联接的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单位经常遇这事,几个设备拆了借用,这边拆个电机,那个拆个减速机,那里把卡车后桥拆下来,拼个运梁 ...

我以前工作的一个公司为大公司做设备还经常用旧东西,刚开始是因为工期短进口外购件无法在短时间内买到,比如THK导轨,就叫工程师在广州旧货市场去挑。后来干脆买了一条淘汰的进口生产线准备要什么进口外购件直接在上面拆,结果哪知道很快没有那样的单了(大公司指定要用进口外购件),那条旧生产线只好又当废品卖了

网友:
买联轴器一般很少有和手册一样的尺寸,尤其是轴向长度区别很大,而且大都没有库存,一般都要定制。不妨跟供应商商量一下就好,找生产厂家,不要去五金市场,当然,找五金市场定制也行,不过他们可能不专业,中间还多一道沟通环节

网友:
一直都是这么干的啊,经常拼。电机套热套跟着电机跑,齿向键/张紧等可拆。两端组合后跟着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