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所有图形总长度插件

楼主(2025-06-20):
如题,有没有那位高人有这种插件,或者插件怎么编写

网友:
这种是什么需求?,,,查询线段总长吗?

网友(点评):
我印象中激光切割有切割总长的加工费用,其他不清楚

网友:
让ai帮你写。这类简单的插件ai还是手到擒来的。一会有空了,我也可以让ai帮你写一个。

网友:
写好了,这个命令只能统计直线,要其他的自己找ai修改。名字就是。

楼主:
DEEPSEEK 已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