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里面到底要不要焊接?

楼主(2025-06-20):
这个里面到底要不要焊接?满焊就是设计问题安装干涉

网友A:
等高螺丝不行吗 钢管不行吗

网友(点评):
焊接一下比较好

网友B:
个人建议是减少这个U型件包着的小矩形管的长度,把焊缝让出来。

网友C:
如果是个把非标件,受力不大,就外面平焊打磨一下。
大批量产品,就要标注正规一点,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高螺丝不行吗 钢管不行吗

设计好的,设计给你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个把非标件,受力不大,就外面平焊打磨一下。
大批量产品,就要标注正规一点,说清楚。 ...

打磨钢管是可以的,那就是设计图纸不明确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是减少这个U型件包着的小矩形管的长度,把焊缝让出来。

那就是设计问题

楼主:
只是焊接外边是吗?里面不允许焊接?

网友(点评):
按照焊接符号要求的话,是四周边都要焊接的。我估计设计师也是这么想的。 出现问题一是有可能焊缝坡口尺寸超过了3mm,还有可能三维模型上没有焊缝,所以忽视了焊缝的干涉。

网友(点评):
上边说错了,不是坡口,是焊脚。

网友:
从照片上看,焊缝的焊脚尺寸应该是超过了3mm。

网友:
感觉这个标注有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