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配件

楼主(2025-06-21):
那位大神对北京精雕有了解,北京精雕2006款的EM 步进机里面使用的导轨型号?
机器坏了,想更换两根

网友:
你要换就有机器,直接量一下导轨大小,小机应该是15

网友:
应该都是标准的,拆下来测下尺寸,淘宝上买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