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水的根本原因?是焊接还是其他?

楼主(2025-06-21):
有个水箱有焊接漏水,此处的下边板是割整板,正常是不会漏水的,现在分析情况
1.焊接下边加强板的时候把下边板厚度为8mm的焊穿了(导致漏水)验证:需要做电流电压调节焊穿验证
2.焊接导致底板内部凸起,推压头在运动的过程中,把凸点挤压,导致产品漏水 ?
3.垃圾异物推压摩擦导致(需要查看内部箱体受损情况)以上你是怎么认为的有没有其他的认识?

网友:
这就是为什么压力容器焊接要求高的原因。受力部件焊接,没有补强板,重复焊接,焊缝距离那么近,,,,,,

网友:
这时候你还不找AI更待何时!人们找不到头绪的时候,就是ai强势的时候,胡诌八扯的时候AI最厉害!我们要做的是审查和判断。

网友:
箱体内的推压头是个什么玩意,你这根本没交待清楚工作状况嘛。

网友:
这时候就得说胶水补漏的强项了,像以前修自行车轮胎一样,漏的位置打磨一遍,找一块补强板,刷上胶水,等它固化变硬后,补漏效果很好的

网友:
焊工师傅技术水平太低造成的。另外在水箱成型后和做防腐前应该达到闭水试验合格。

网友:
做完氦检

网友(2025-08-06):
基本是焊缝没焊好,我们都是要求做煤油渗漏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