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伺服驱动改龙门轴

楼主(2025-06-21):
请教一个问题,之前是850W伺服电机(中惯量,中容量)带动一根光轴(光轴上下齿轮)传动,现在想改为龙门轴,伺服电机怎么选用?龙门轴的力矩和惯量是两个电机力矩相加吗?

网友:
重新计算负载惯量啊

网友:
听你描述应该是要改为双驱龙门,,双驱龙门同步性一般比较好,单个电机可以按照负载的一半来计算,要是不放心的话,可以再加上横梁上滑台和负载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