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绘建模

楼主(2025-06-21):
这种结构用sw该如何建模,用扫描画出来还有区别。

补充内容 (2025-6-23 18:32):
已更新,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那就要看这个是什么用的了 如果只是外观的造型 那就画个差不多的就行了

网友:
确实不太好还原

网友:
这能有啥办法,心里都清楚,只能耐心一步步画呗

网友(点评):
有你说的这么简单就好了

网友:
我上次看抖音里面有相识的模型,可以直接阵列,不用1个1个的画

网友:
中间部分的田字三角筋明显比外面的厚度小,一次做不出来的,需要分两次才能做到!

网友(点评):
嗯,眼光独到!

网友:
这种模型只能画个大概,表面还烤漆了,更难画了

网友:
我感觉挺简单的啊,用扫描简单画了一下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微信截图_20250623110904

网友:
没发上图片,这样能发图片吗

网友(点评):
相交处对不上

网友(点评):
简单调整一下参数就可以,具体形状还得用卡尺测绘一下

网友(点评):
我就随便画了一个,高度什么的都不一样

网友(点评):
不行的,你仔细看看你画的几个相交的地方,或者看看楼上指出的厚度区别

网友(点评):
没事,当我没画当我没说,我说了我就简单画一下你还想和你那个一模一样....狗头保命

网友(点评):
没说要一模一样,我一开始尝试的也是这样扫描,后面发现没那么简单

楼主:
算是有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