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种塑料线压扁机构的设计

楼主(2025-06-21):
现在有个设计,需要把一卷线进行压扁,线是塑料材质的,很结实,类似钓鱼线,但不是鱼线,形状不规则,既不是圆形也不是方形,截面尺寸大概是1.2mm-1.5mm左右 ,现在想把这卷线压扁,压成厚度<1mm的类似矩形状,然后再卷起来,实际并不知道压扁需要的压力是多大,各位专家大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谢谢

网友:
你那个线塑性这么强?

网友(点评):
塑性并不是很强,感觉很难压扁

网友:
首先,分析塑料线的材质,按照材质在加热加热后马上滚压牵引卷绕。

网友:
实际并不知道压扁的力有多大。。。。为什么不测试一下呢?力学实验都上过,找机构测试一下啊,或者自己设计个简单的机构测试下。在没有现成数据的前提下,进行有限元分析是大打折扣的,因为有限元分析的基础是性能的数据库,没有基础数据,有限元分析是没有精度可言的。最重要的是,就算你可以分析,最终设计出来,不还是要试车验收吗?

网友(点评):
机械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并不是单纯的理论

网友:
冷压可能不行。做一个需要形状的对滚轮模(算好收缩率),加一个恒温加热装置,出来就冷却牵引卷绕。

网友:
加热辊压,这个容易实现,

网友:
直接做个就行了,这么简单还分析啥,就2滚轮,其中一个上下可调,一个带驱动,简简单单的事,别说塑料,要是轮子材质要求达到,铁都能给你压扁

网友:
多大的力一测就知道了,关键是压弯会不会有回弹,有就要加热塑形,具体得看你啥材质

网友:
按估算压力*3倍做机器,到时如果压力大容易调小,小变大就困难了

网友(点评):
有道理,大佬,尽量把压力做的大一些

网友:
要看是啥塑料,不同材质强度不同,可以定高度。对压力要求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