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保存后,只会保存最大的装配体,其他零件和小的装配体都不会保存。是啥原因?

楼主(2025-06-23):
STEP保存后,只会保存最大的装配体,其他零件和小的装配体都不会保存。是啥原因?有大佬知道吗?
不是step 的问题,2024版本的SOLIDWORKS,是软件的问题,STEP是怡合达官网的。

这个也设置了

这个也设置了

网友A:
是不是没 解散特征

网友B:
不懂,设置问题的话,重设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 解散特征

特征解散了,是设置原因,恢复出厂设置了,然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设置问题的话,重设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实在没找到怎么设置的,恢复设置了,然后就好了,有效果,其他设置又要重新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