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的螺栓保证载荷是21200N,是2.12吨,最小拉力载荷是29200N,是2.92吨,那么为什么M8

楼主(2025-06-23):
M8的螺栓保证载荷是21200N,是2.12吨,最小拉力载荷是29200N,是2.92吨,那么为什么M8的单螺钉起吊重量是160KG?

网友A:
同样是M8,4.8级和8.8级、12.9,那个个不一样啊

网友:
保证载荷21200N是要此拉力时不被拉断   单螺钉起吊重量可以理解为含着系数的参数  不知对不对

网友:
有安全系数

网友(点评):
还有去掉预紧力

网友B:
M18吧,我不相信M8能受两吨拉力不坏。

网友(点评):
Q235 , 235MPa*PI*3.4mm*3.4mm=8500N , 10.8级 800MPa -----28.9KN 得看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M18吧,我不相信M8能受两吨拉力不坏。

我也不太信,但我前几天刚吊过,三个M8的吊环吊到快6吨了没拉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是M8,4.8级和8.8级、12.9,那个个不一样啊

这是8.8级的参数

网友(点评):
根据等级定义,可以算出来抗拉、抗剪的力

楼主:
那这安全系数也太大了,18.6

网友:
除了楼上提到的性能和材质不同外,还有一个点你可能忽略了。M8的保证载荷考验的是螺纹,而吊环螺钉考验的是吊环,并不是螺纹。如果有兴趣,可以有限元分析一下。

网友:
有没有可能160kg并不是M8螺纹的强度,而是吊环,或者螺丝连接的结构体的强度

网友:
很久以前问过吊环厂家,说的是安全系数高,实际见过的都是超标使用,但是台正的光机那个真是按起掉重量加的吊环尺寸

网友:
螺纹是机械设计课程中除了总概念外是第一个章节吧,看似简单,但种类名堂繁多,也是很多都不太清楚的。楼主的数据前面2个是8.8级的,但那个160是20或25钢的,所以安全系数没有18那么高吧。综合看大概也就6倍吧

网友:
一个是静态载荷,一个是动态载荷

网友:
进来找答案的,看了别人的回答明白了:就是比方说你160kg承重的M8吊环去吊500kg,吊一半有东西断了,设备碎了一地,你上前一看,M8的螺柱啥事没有,吊环裂了

网友:
吊环的受力情况比螺丝的受力情况复杂很多。吊环有可能横向使用。有可能歪拉斜吊。有可能作为副绳吊点,在主绳崩断的时候要忽然受力把重物拉住。
所以吊环的安全系数比螺丝更高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
自己整理过,为了方便选择螺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