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motion 无法使用

楼主(2025-06-23):
solidworks  22版和24版中motion 插件无法使用,有人了解什么情况吗

网友:
安装的时候勾选了吗?

网友A:
之前我遇到的,SW有限元分析,不出结果,分析到一半就出错。在自己电脑上就没问题,公司电脑不行。怀疑是加密软件导致的。
后来找了很久,发现到某一步,生成了某个文件,直接就出错崩了。
再后来就发现应该是某个文件类型,被加密软件加密了,软件无法读取。
有没有可能是类似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遇到的,SW有限元分析,不出结果,分析到一半就出错。在自己电脑上就没问题,公司电脑不行。怀疑是加 ...

解决了大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遇到的,SW有限元分析,不出结果,分析到一半就出错。在自己电脑上就没问题,公司电脑不行。怀疑是加 ...

我的也是,运行网格就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运行网格就报错

有可能就是加密软件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大问题

有用就好。我就没白打那么多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