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图纸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5-06-23):
请教各位:

结合相关图纸,看看方框和圆框内是什么意思
图纸着实没有看明白

网友:
不是槽的截面么

网友:
没见过这个,哪个烟厂的?

网友A:
方框内是不是带有倒角的沟槽,圆圈的没看明白

网友:
方框里是加工的槽,槽两端深度逐渐变浅,圆框里就是槽端部的剖面图,这种把剖面图和俯视图叠加在一起的我还是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框内是不是带有倒角的沟槽,圆圈的没看明白

谢谢您的回复

方框内是沟槽,长方形的槽,但槽内的那道线
你的理解是倒角的的槽,能说的过去,我也这样认为过,但从另一个视图看不出来。
但找不到对应的尺寸。

当然还有,这个槽是方形槽,连个R角都没有。怎么加工出来?
感觉有点奇葩。

网友:
同意2楼意见,应是槽的截面,相当于在这个长槽的两端挖下去了,其它方框里的也是一样的意思,箭头所指处是切线。供参考

补充内容 (2025-6-24 16:48):
看错了,应该是反的

网友:
圆里的截面是方框里横杠的侧视图。所以横杠代表的是那里是有个R40相切底面的圆弧坡

网友(点评):
你的理解应该是对的。等一下我把理解的图纸画出来

网友:
建议让他们提过三维

网友:
方框里是宽10深5的槽的俯视图,箭头所指的一条线是槽底平面与R40圆弧面的相贯线,相关尺寸20,30。圆圈里是这条槽的剖视图。R40是铣刀退刀形成的。最终形成的槽的外形俯视就是长方形。

网友(点评):
你的理解应该和8#理解是一样的。只有这样才能在主视图上行程方形,而不用倒角

网友B:
手绘,凑合着看。

网友(点评):
正解,手绘的相当NICE

网友:
不知道什么东西,等高手。

网友C:
11楼的正解,R40到平面还有一个R2圆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楼的正解,R40到平面还有一个R2圆弧!

是的,漏标了R2.

网友:
建议要个三维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绘,凑合着看。

牛啊,这一下就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