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粉制动器是否可以与轴直连

楼主(2025-06-24):
各位大佬,我想用一个微型磁粉制动器控制放料卷的阻尼,由于空间位置和重量的限制,并且我需要的转矩也不大,最大0.5NM,我不想用联轴器了,想用磁粉制动器的D型轴直接插到转轴里面,这样可以吗?

网友:
中空的就能直联

楼主:
你说磁粉制动器中空吗,这个尺寸没有中空的。
我把转轴弄个孔可以吗。

网友:
这是常见操作

楼主:
方便再详细说说吗,我去搜都说最好加个联轴器,特别是像我这种间歇放料的场合

网友:
就是要加联轴器啊,当然联轴器不一定要外购,自己做也行啊。反正就是一个套,然后搞两个键槽。

网友:
这款就是中空的

网友A:
联轴器 价格又不高,空间不够吗?

网友:
变频电机用扭矩控制变频器,空间够吗

网友:
这个没问题的,只要你轴装的正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轴器 价格又不高,空间不够吗?

需要尽量的轻量化

网友:
要什么联轴器,一个轴割个键槽孔,上面打俩顶丝眼顶住不就连上了么,不过最好还是用中空的磁粉制动

网友:
中空的可以,但是你直接连接,频繁拆卸不是很不方便吗?不用联轴器的话,用齿轮传下动也可以吧?我们都是用联轴器或者齿轮,换轴的时候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