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2级伸缩

楼主(2025-06-24):
机械原理基础-螺杆2级伸缩
转载至b站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7wpe2Exs/?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cf4bc4360dc6b9fa7f407ee7fc136e51
橙色杆内螺纹转动是靠花键结构来带动,但是它为什么不会脱离绿色的外套呢,大佬们有没有类似这个的模型呀

网友:
插眼,等模型

网友:
橙色杆靠蓝色卡扣固定在绿色的外套里,两者可以相对转动。
黄色丝杆的外圆有花键性质的槽,可以带动橙色件转动,又可以和橙色件相对滑动。

网友(点评):
让·视频暂停一下,就看出来了

网友:
绿色件有个类似轴承内圈的圆弧槽,蓝色的销卡在里面转,限制了轴向的运动

网友:
一级输入丝杆既是丝杆又是花键轴,绿色二级部分的端盖上有一道圆弧槽,二级橙色丝杆的径向钻有两个孔,和绿色部分圆弧槽同心,插上销钉后二级绿色和二级橙色部分就是一个绕轴旋转且轴向相对固定的结构了。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但我觉得那个绿色和橙色螺杆间的所谓圆弧槽,应该是个 轴承吧,不然这怎么装配呢

网友:
不是有螺纹限制他吗

网友:
有这种两级或者三级丝杠伸缩产品

网友(点评):
tb有卖吗,还是您有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