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样可以完成这个非标机械结构的优化

楼主(2025-06-24):
设计这个支架初衷是为了在移动组件上面再架上两个接近开关,然后领导觉得美观程度不是很好,请问我需要做什么外观优化吗,或者需要参考什么资料,请各位大佬求教,非机械专业妹子,做得不好求大佬轻喷

无

网友A:
感觉你老大只是想加个罩子盖起来

网友(点评):
哈哈哈,有道理啊

网友(点评):
想一块了

网友B:
非机械专业都能干到这样了吗?
你可以说明下两个开关用来检测那个位置,怎么安装,然后就知道设计个什么样式的支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老大只是想加个罩子盖起来

不是,他说尽量做得轻便一点,去掉不必要,做得好看一点,问题是好看这个词很抽象哈哈哈

网友C:
你这两个支架给的自由度也太多了,你确定调整接近开关需要前后,上下还有翻转?可以描述清楚点
还有就是连接接近开关的钣金和那个柱子那样做确实丑
两个调节的也不好连接到一起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机械专业都能干到这样了吗?
你可以说明下两个开关用来检测那个位置,怎么安装,然后就知道设计个什么样 ...

    两个都是检测下面这个挡板,有东西挤过去就转开,接近开关就灭掉。然后没有东西这个挡板转回来就触发光电,然后两个光电的位置要求就是可以前后左右移动的,万一后续现场调试需要重新设置其他的信号,所以我做了个十字夹头加上光电支架,领导可能要我优化这个十字支架的美观程度。。。

网友(点评):
有没有可能检测挡板的转轴呢?就是转轴上安装一个件随着挡板的转轴转动,两个开关水平安装,检测这个小件就可以了。这样光电可以水平安装,可以很多方法牢固固定和调整光电的位置

网友(点评):
你这个办法也可以,就是占的空间大些,用一个杆支撑,感觉好像不牢靠的样子(实际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两个支架给的自由度也太多了,你确定调整接近开关需要前后,上下还有翻转?可以描述清楚点
还有就是连 ...

接近开关只需要满足前后左右移动就好,领导是意思就是要我优化支架的一个美观程度,所以我不太懂需要去怎么做

网友:
弄个不会干涉机构运动的罩子就能满足你老大的要求。

网友:
对于所有不好看的。用个钣金罩起来就好看了。简单点让他看不到就好了。

网友:
为了装感应器的话感觉挺奢侈的,检测位置很不确定吗,不然应该不用这么多自由度来调节。
楼上说得也对,一罩遮百丑

网友:
杆子弄短一点,切除不必要的长度;
两个传感器安装板调整成对齐。另外感觉传感器的安装板好像没必要。

网友:
类似这样的供你参考,这样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