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位有316不锈钢温度和强度对应关系资料

楼主(2025-06-24):
大家好,设计中遇到316不锈钢高温使用情况,哪位有316不锈钢温度和强度对应关系资料,希望提供帮助。

网友:
查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点评):
或者压力容器手册,百度都有的

网友(点评):
GB150和TSG11都查过了,没有,百度也没有查到

网友:
对,压力容器设计里面有这方面的数据

网友(点评):
你说的压力容器是GB150吗

网友(点评):
对,GBT 150.2-2024 压力容器 第2部分:材料

网友:
压力容器铁基材料手册有,,,,,,,,

网友(点评):
感谢回复,查了。没有找到

网友A:
GB/T 20801.2-2020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大侠厉害,是压力管道材料部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GB/T 20801.2-2020

是的

网友:
ASME BPVC II-D        设计许可应力值标准        最权威高温强度数据源
EN 10028-7        欧洲承压用不锈钢设计        屈服/抗拉随温度变动
GB/T 14976        国内高温输送管参考        限制高温使用上限
ASTM A213 + ASTM E21        高温管 + 力学性能测定标准        材料测试基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