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同步带公称宽度指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5-06-25):
我要在数据库内下载一款HTD 135-3M的同步带,在这一栏不知道怎么选择了,请各位大佬多多指点解惑。

网友:
不就是同步带宽度吗?

网友:
标准带宽,建议优先选择公称宽度。当然也可定制宽度

网友A:
这个宽度单位mm?60mm?这么宽吗?米思米的命名规则里面,一般6mm,规格名里面表示出来是060。

网友:
字面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宽度单位mm?60mm?这么宽吗?米思米的命名规则里面,一般6mm,规格名里面表示出来是060。 ...

对啊,同步带宽60/80/120mm太宽了吧,我图片上的同步带才10mm宽。

网友:
啊,同步带我每次都自己画,只画带不画齿,齿顶圆加带厚加中心距10秒画完,还方便调参数,最多有时候怕乱,在模型上切除0.1mm记个特殊型号。在3Dpart里下载同步带的模型是什么操作啦!生成的stp文件没法修改,万一到时候中心距要改不是还要重新下一个,多麻烦啊

网友(点评):
嗯,我也这样做

楼主:
是挺麻烦的,我后续也自己画;只是正好看到这个3D数据库的 皮带公称宽度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难道宽度有60-150那么宽吗?

楼主:
我下载了一款120的测量了一下它的宽度 ,确实是只有12mm宽,原来它是这样命名的

网友(点评):
正常默认都是毫米为单位。米思米只是一个企业标准,不是行业标准,你要是用他们的选型软件就看一下说明。我用的inventor的数据库都是毫米为单位的

网友(点评):
现在的标准中的公称宽度,可选的宽度尺寸,和上一个版本相比,少了不少。尽量选用新标准规定的宽度,不如不够,可按照老标准中的其它宽度选用。

网友:
看了下确实,米思米和怡合达的型号都是这样命名,060对应6mm带宽,100对应10mm带宽

网友:
同步带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