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指点,这样出装配图纸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25-06-25):
求大佬指点,这样出装配图纸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10年前这样出没什么问题  你这个装配图用CAD 画得大半天  现在用SW出装配图 10分钟够够的了

网友(点评):
他这个一看就是sw出的,导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年前这样出没什么问题  你这个装配图用CAD 画得大半天  现在用SW出装配图 10分钟够够的了 ...

不考虑时间,只针对专业性探讨,出的有啥不合理或需要改正的地方

网友(点评):
没有太大问题 一般装配人员看得懂就可以了

网友:
公司产品不同,从业人员素养不同,只要看图纸加工的能明白就行了。没有统一的标准。你标注得再好看,工人看不懂,也是没用处。及时跟进,看车间需要什么就回答什么,比图纸标注再详细要好得多

网友:
没出过组装图,我这小草台都是对着电脑三维自己拼装。

网友(点评):
和我们公司一样,焊接都是搬台电脑去

网友B:
装配图上的零件指引号 是要按顺序排的,不能你这样随意的。顺时针或者逆时针 不要纠结于 序号1,对应零件到1,永远对应不住,改一次图,或者增加一些零件 就会错开

网友C:
缺尺寸,最起码外形尺寸都没有,你换位思考,如果你是工人,都需要哪些尺寸才能把这个活干出来,你这个图不算复杂也不算很简单,最好是把三视图做全了,多做几个剖视图局部图,把尺寸标全了,立体图没必要那么大,小一点放边上参考就行,还有材料表也不用那么大

网友D:
该剖的地方就剖,尽量不要用虚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该剖的地方就剖,尽量不要用虚线。

现在上班的老板就要求总装图也要体现那是管还是方钢,我最烦了,好多虚线,打了根本看不出来,一个n手的A3打印机

网友:
技术要求中有焊接,图中好像没看见焊接,有要求喷塑,但是没看见色标

网友:
缺少最基本的长宽高,装配人员最后都没法确认是否装完、是否正确

网友:
装配图最好能将装配关系表达出来  必要时局部放大以及剖视  尽量别出现尺寸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 工人师傅嘲笑人

网友:
自己焊接加工的,我们外发这样的直接当零件不算装配体

网友:
焊后保证的尺寸中,有几处太小了,打出来肯定看不清,建议增加一些局部放大视图和局部剖视图。
没有标注焊接工艺,如果是自己的工厂无所谓。

给出一个最外形的尺寸供参考。尺寸基准要合理统一。
一共22个零件,如果可以的话,建议按照焊接步骤再拆出来几个子装配体。

网友:
该标的的尺寸一定要标全,该剖的地方一定要表示清楚,不能让安装工自己去猜,如果遇到难伺候的他可能由于图纸交代不清会给你停工,到时候老板就会找你麻烦了。

网友:
萌新,请问,在图像中红色是什么

网友:
看来看去你这都是个焊接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缺尺寸,最起码外形尺寸都没有,你换位思考,如果你是工人,都需要哪些尺寸才能把这个活干出来,你这个图不 ...

还有一个架子焊接图,这个是架子和板的焊接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架子焊接图,这个是架子和板的焊接图

好吧,其实合并成一个图就行,既然这个图只是板子安装图那就更应该把细节位置表达清楚

网友:
一般这样的图我都标示意图,写装配图要被K

网友:
焊接结构,居然没有一个焊接符号?焊脚高度是多少?

网友:
新手一枚,学习学习

网友:
按照每个工厂实际,生产说没问题就没问题,比较他们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配图上的零件指引号 是要按顺序排的,不能你这样随意的。顺时针或者逆时针 不要纠结于 序号1,对应零件到 ...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配图上的零件指引号 是要按顺序排的,不能你这样随意的。顺时针或者逆时针 不要纠结于 序号1,对应零件到 ...

非常赞同!图纸作为工程语言,在非特殊情况下,装配件的序号标注要遵循按序排列,便于识图人员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