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零件序号时两个视图会重复标序号的问题

楼主(2025-06-25):
如题:自动零件序号时两个视图会重复标序号的问题。

不同视图上都有相同的零件时,自动零件序号会在两个视图上都标上序号,这样出图时还得去删重复的序号,很麻烦,我记得之前不这样呀,不知道哪里是不是设置错了,有知道的大神吗?请教一下。

网友A:
有没有可能记错了?

网友B:
2个视图操作自动零件序号,你是只操作一次,还是每个视图都操作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视图操作自动零件序号,你是只操作一次,还是每个视图都操作一次?

视图全选中后,点自动零件序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记错了?

我这个年纪不至于记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图全选中后,点自动零件序号。

我随便找了个装配体试了下,真没出现你说的,要不你也截个图看看。我这是SW2014,公司买了许可证

网友:
没遇到过,除非存在手动操作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