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解锁连杆怎么连接

楼主(2025-06-25):
如下图所示:①一种需手动推拉带动锁止把手进行解锁上锁的装置,但是不知道锁止把手和下面连杆处怎么连接固定?
        ②还有就是即使连接好了,实际运行过程中会不会卡死?绿色连杆右侧还有两个一模一样位置的锁止。
        锁止的工作状态是左推即上锁,往右推为解锁,图中状态即为上锁,想保证绿色连杆推拉过程中不左右晃动,还请各位大佬给提点建议!!

模型1

模型1

网友:
你图中这个结构不就是连接方式吗?

网友:
钢丝绳 配合弹簧别  纯连杆  肯定晃动

网友:
加2个旋转轴

网友:
你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你画的部件吧,现结构中滑块儿,连杆以及销轴都没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