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佬帮我解析一下这个困惑。按压式淋浴喷头

楼主(2025-06-26):
这个喷头买回家已经有5年了。但是突然对这个喷头感到好奇。为什么这个喷头按一下能变更一下水流形态,为什么每次按一下水流还能同步变更一下水流流出孔的范围,变更水流流出的位置。本人也想过可能是类似于像锯齿的传动方式。就是像锯条一样。但是。按压的力量不是很大。然后本人就想会不会有多个类似锯齿一样的结构,但是每按一下就可以变更状态,也不太可能。所以萌新就求助一下大佬。这是什么原理?什么结构?能否画一图展示

网友:
是不是有个阀换了出水的路径

网友:
这个还重来没研究过,有哪位大侠知道吗?

网友:
没见过这种,我的是手扳的,,,

网友A:
最好的方法是拆开看

网友:
是不是上下两排孔错位形成变化呢?我家的没有这功能,猜的

网友:
会不会是你想得太复杂了?我的猜测跟跟2楼一样,按钮只是改变不同的水流通路,应该没有复杂的传动结构。

网友:
没有传动结构,就是按一下改变水路,里面有多条水路,按一下切换一条水路,其他水路堵住,循环往复,这花洒成本才几块钱,哪有那么复杂

网友:
手板的换成了按压拨动转盘,切换原理一样,只是触发方式不一样

网友:
这个我看过

大概是这样,图是豆包画的

网友:
我家没有,以前出差也没碰到过,对此也很好奇。

网友B:
拆开看一下

网友:
拆了,发图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方法是拆开看

我拆不开他们两个好像是一个圆形的东西。反正粘的特别牢,不是用螺丝感觉是胶水。工业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一下

应该是工业胶水,一个圆盘。没有用螺丝什么其他的。特别紧。

楼主:
这个喷头有点类似于德国的汉斯格雅。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搜索一下我这个好像有工艺胶水拆不开。保密做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