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受力的计算或者是选型

楼主(2025-06-26):
如图所示,想出一个两侧挂壁的结构, 预选了上银的30导轨,单滑块。两侧滑块间距约160 。负载距中心约500,500KG,垂直向下。 现在想核一下30滑块够不够。 30滑块,额定动静载荷分别为38.74,83.06KNM。 允许静力矩为1.06KNM。

请高手帮忙给个计算的方向。 主要是两个滑块不会分配力和力矩。

网友:
从图上看,滑块儿的受力不仅仅你给出的方向和距离,承物平台大小,与两个滑块儿中心连线的距离等要素都没有…………。你可以将你的方案和设想找卖滑块儿的沟通,让他们帮你选,同时还要要求厂家售后质保。

网友:
粗略估算:负载扭矩T=Fr=500*10*0.5=2500nm。大于两个滑块扭矩。所以,滑块至少用4个吧

网友A:
你从哪找的参数上银30的导轨允许力矩1.06KNM,为啥我查的HGH30是0.66KNM,你直接x2???
你自己查一下上银导轨样册,里面有详细的计算方法,
大致方向就是各方向的力矩与最大力矩比例之和一定要小于1,再算上安全系数
我来设计的话,会选HGH45CA

网友:
都有算例的,自己换算一下,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从哪找的参数上银30的导轨允许力矩1.06KNM,为啥我查的HGH30是0.66KNM,你直接x2???
你自己查一下上银 ...

我查到的数据是这样的。

楼主:
前一阵子忙别的项目。 回来接着搞这个事。如图片所示,滑块所受的力计算出来了,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所受的扭矩还是不知道。@ LiNing_jrjub @ wuxianzhou100

网友(点评):
在刚性足够的情况下,两个滑块都是不受扭力的,你的计算结果是对的;只能说这整个组件在承受扭矩,单个滑块看,并不受扭力

网友(点评):
你的滑块中心距有600啊,从你的图里面看是没有这么大啊的

网友(点评):
你图里面标的不是160么

网友(点评):
看着160太小,后来又改宽了

网友:
找厂家问比较好吧